32点SM322, 程序监控中有输出,端子无输出电压,指示灯 ...
32点SM322, 程序监控中有输出,端子无输出电压,指示灯不亮,模块24V电源正常 分

楼主(2010-03-17):
32点SM322, 程序监控中有输出,端子无输出电压,指示灯不亮,模块24V电源正常,可能是哪里的原因?转载

网友A:
答:1.再检查一下L、M是不是都接上了。 2.plc重启后再试试。 3.硬件组态里查查地址对不对,地址不对的话,也不动作 4。用变量表监控你那个Q,应该是没有输出的。 5。鼠标右键那个Q,找到location菜单,看这个Q作为运算结果出现了几次?最后一次才是最终变量表里看到的那个结果。

网友B(2010-06-12):
输出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用,检查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同样的输出,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