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和DP在一个S7-300CPU中同时使用会不会有问题?分享

楼主(2010-03-17):
问:比如315-2DP用DP口挂一个ASi模块,MPI口和S7-200通讯。 另外,大家对总线控制多个变频器是分时通讯呢还是同时通讯呢?如果有比较多的(比如5个以上)变频器要通讯,那同时通讯会不会有丢失信号的问题?转载

楼主:
答:MPI和DP同时用是一种常见的配置。DP网络可以连接多台变频器,必要时可增加RS485中继器

网友(2010-05-24):
我这里MPI接上位机,DP带5个6RA70 没有冲突

网友:
不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