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 与CP1H连接时 为何出现找不到端口? ...
CX-programmer 与CP1H连接时 为何出现找不到端口?

楼主(2010-03-18):
现在CX-programmer 7.3与CP1H用 usb口连接时 总是出现找不到相应端口的提示,现在一直没有连上线。确认已经安装CP1H/USB驱动。还有一开始使用同一根USB数据线相同版本的CX-pro连上过CP1H,并上传下载过程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也是刚学的PLC。应该是COM端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情况。重起电脑|重插|就好了。就是USB接口接触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