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从主站控制从站CP1H,经常出现应答数据无返回

楼主(2010-03-18):
上位机通过COM口(RS232C)控制PLC(CP1W-CIF01)主站,从站0,从站1(主站从站之间使用RS485)动作设定2356设置为on,从1的通信地址里的数据无固定规律的出现应答数据无返回?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错误码 是否是因为超时或帧错误 再就是检查一下终端电阻的问题 我曾经用CIF11进行485通讯的时候就遇见过类似现象,最后找到是因为终端电阻的原因。不知道能否为楼上的老兄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