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编程软件解密方法

楼主(2010-03-18):
本方法应该只对台达ES,EX,SS的机型有用   ES,EX,SS的加密标志位是M1069,用WPL的强制ON/OFF命令(通讯--装置监控--装置设定ON/OFF),将 其置OFF,可清除密码. ES,EX,SS的密码存储位置是D1013和D1014,分别存储了2个ASCII码(高8位1个,低8位1个)共4个ASCII 码值.用WPL的装置监视命令将其读出,转换对应的字符,就可以得到密码.

网友A(2010-07-17):
没有密码连通讯都连接不上,更不用说清除密码了。

网友B(2010-10-04):
有没有密码,通讯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B:
不知道EH系列的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