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LC程序中将Q、I、M寄存器传至V寄存器?

楼主(2010-03-18):
如何把PLC程序中将Q、I、M寄存器传至V寄存器? 请告诉指点一下。

网友A:
用--------| |--------( )输出呗。 或者用传送指令整体写过去。

网友B:
ld out mov 也可以

网友C:
MOV 最简单

网友D:
用mov 不过你如果是传送一组数据的话最好是一次性传送,就是你规定哪些区是你要传送的 这样程序看上去比较简洁点

网友E:
学习中,有高手呀

网友F:
直接MOV就可以了 不过最少的得是字节B为单位 但是如果楼主要实现例如I传送到V的位的操作的话就得用位操作来完成楼主的控制要求 通过中间位来过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