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用GX Developer软件导入导出注释

楼主(2010-03-20):
在西门子、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中,我们要将一个程序中编辑好的注释移动到另外一个程序中,只需要将整个符号表进行复制、粘贴即可,非常方便。而三菱的GX Developer软件无法直接这样操作。 但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办法,实现注释的快速转移,避免每次新建一个项目都将注释单独输入,影响工作效率。 1. 在注释表中复制 6100 可以打开注释表,用鼠标拖选所有注释之后复制,然后到别的项目中的注释表中直接粘贴。对于在记事本、word等其他工具中编辑好的注释,也可以直接复制后粘贴到注释表中。 2. 在原有项目基础上上载程序 首先打开已经带有注释的程序,然后执行从PLC中读出程序(读出程序时不能选择读出注释),再将现程序进行另存。这样得到的程序保留了原有注释,可以直接用Ctrl+F5键显示出注释。 3. 使用Gx Converter 三菱提供了一个叫Gx Converter的软件包,用于将GX Developer的数据转换成Word或Excel 数据使文档的创建简单化。把Excel数据(CSV格式)或文本数据(TXT文件)用于GPPW,把GPPW程序表和软元件注释转换为Excel数据(CSV格式)或文本数据(TXT文件)。 下面说明一下用GXConverter导入、导出注释的步骤。 STEP1,安装Gx Converter软件包 6101 STEP2,新建一个名称为“comments”的记事本文档备用,可以在该文件内输入软元件及其注释(在使用记事本编辑程序或注释时注意将元件和注释等用空格分开,分得越开越好) 6102 STEP3,通过STEP1的该选项,打开导入窗口 6103 因为“comments.txt”文件本身就是建立在默认文件夹的,所以直接可以看到。如果建立在别处,需要自行查找该目录。 --------------------------------------------------------------------------- 全文下载:

网友A:
STEP4,选中该文件后进入文件转换向导 6105 在“Original Data Type”选项中设定文档类型。“Delimited”是间隔的意思,一般如果导入的文档为CSV格式时选择该项,那么在下一步中向导会自动分开软元件和注释;“Fixed Width”是固定宽度的意思,一般如果导入的文档为TXT格式时选择该项,便于下一步手动建立分隔线。 “Data Type”中选择转换为程序(List)或者注释(comment)。本例中需要导入注释,所以选择“comment”。 “Data Preview”中可以预览导入的文件内容。 STEP5,设置分隔线 6106 点击下一步后进入该窗口。本图中的两个箭头线段可以用鼠标拖动。我们要在本步将软元件、注释、步数等间隔开,以便软件辨别出其类型。该步相当重要,如果设置不好将不能成功转换。 本例中可以这样间隔: 6107

网友A:
STEP6,设置数据类型 在STEP5中设置好相关项目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6108 可见向导根据刚才分隔好的类型,将文档中的内容分成了两部分。但是红框中的部分应该是“comment”而不是“Label”,可以用鼠标点击该块区域,然后点击“comment”前面的选择框,就可以改变其类型了。 6109 STEP7,完成转换 6110 该项可以默认,无需设置。点击“Finish”,完成转换过程。 现在可以打开注释表,看看是否已经存在注释了! 对于在记事本中写的程序,也可以如此转换到GxDeveloper中,只需要在STEP4中选择“List”。 注释和程序导出非常简单,只需要指定导出的文件名称和类型,确认即可。 6111 本例将注释导出为CSV文件,打开后如图: 6112

网友B:
两位高手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 欢迎欢迎!

网友B:
本人觉得三菱的软件做得最差,无论PLC。触摸屏 keyence的软件最人性化,但是东西贵,不好普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的啊,呵呵。 对你这个表情,很……

网友A:
本人觉得三菱的软件做得最差,无论PLC。触摸屏 keyence的软件最人性化,但是东西贵,不好普及 loveplc 发表于 2010-3-20 15:44:00
确实。 keyence产品足够丰富,但是价格不菲,很少见到~

网友B:
keyence的东西我基本都接触过了 最牛的是感应器,没的说,实用,耐用 机器视觉更是牛,可以带8个摄像头,处理彩色图像,功能很强大,但很贵一套20几万,像是漫天要价! 差的是PLC,触摸屏,电源也差,我用过的都有坏过的!

网友A:
另:可以直接将项目文件中的\\Resource\\Others\\COMMENT.wcd文件复制到新项目中~

网友D(2010-06-24):
两位高手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啊!

网友E:
很不错,又有图解释,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