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三菱FX系列PLC应用指令

楼主(2010-03-24):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的格式: DRVA D0 D2 Y0 Y2 *D0:目标位置,可以是数值或是寄存器,也就是PLC要输出的脉冲数。 *D2:输出脉冲频率,可以是数值或是寄存器。也就是PLC输出的脉冲频率。 *Y0:脉冲输出地址,只能是Y0或Y1。 *Y2:方向控制输出,正向是ON或是OFF,反向是OFF或是ON(根据所控制执行元件设置来确定) 相关寄存器和位元件: 32位寄存器D8140:脉冲由Y0输出时,记录当前的位置。 32位寄存器D8142:脉冲由Y1输出时,记录当前的位置。 32位寄存器D8146:设定最高脉冲频率,因为此指令的加减速时间是计算由基底频率升到最高频率的时间,所以改变D8146的值可以更准确的设定执行元件的加减速时间。 D8145:基底频率。FX的脉冲输出频率并不能从0开始,由一个计算公式可参考。当您把D2的值设定小于计算的基底频率时,最小输出频率也是按照基底频率输出。 D8148:加减速时间设定。 M8147 : Y000正在输出脉冲时,M8147闭合 M8148 : Y001正在输出脉冲时,M8148闭合。 其用法实例如图一:
当DRVA指令发送完寄存器D0规定的脉冲数后,M8147断开,M1吸合。 图二所示的原点概念: 原点是针对D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三菱FX系列PLC应用指令” 时间:2010-3-24 16:28:06
plsy和drva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2010-08-29):
软件如何下载啊

网友B:
PLSY只是简单的输出定频率的脉冲,drva和DIVI是有个加速梯形图

网友C(2011-01-13):
这是一个开环应用的指令 几乎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