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液位控制电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0-03-25):
我想做一个液位控制电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想用液位输出的4-20MA信号,控制电机启停,当液位在90%时电机启动,当液位在10%时停止,我用了二个CMP比较器,但中间要一个毫安信号转换成百分数不知如何做,请大家指点一下。我是一个新手,如果想共同学习和帮助我的可以加我QQ:451196071

网友A:
N毫安转化为百分比: (N-4)/(20-4) 但是模拟量控制一般需要一个模数转换模块,将4-20MA的模拟量信号转化为数字量信号,例如6400~32000。这样求百分比实际公式是(M-6400)/(32000-6400)。 ------------------------------------------------------------------------------------ 或者你算出在90%和10%时的数字量值,将采取到的信号值直接与其比较。

网友B:
二楼说的很专业

网友C:
还不知道楼主是想用什么器件来做为这个工程的主要器件哦 像二楼说的 毫安信号转换成百分数直接比例运算就对咯

网友D:
先确定算法,再在程序中写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