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型号是224cn 版本是02.01编译会出现错误?讨论 ...
S7-200 型号是224cn 版本是02.01编译会出现错误?讨论

楼主(2010-03-25):
我用的S7-200 型号是224cn 版本是02.01 ,当我进行编程完毕下载的时候,编译能通过(源程序是体型图),但下载的时候却下载不进去,提是由非法助记符,但是我的程序是完全正确的,提示错误在网络1第一行,不管怎么改,只要写程序 肯定是第一行出问题,如果不写程序,空项目下载进去就是最后一行出问题,提示也是非法助记符,下载程序是 只有程序块这一项下载不进去。我在其他型号的CPU上就能下载进去,同样的程序也不会出错。 还有就是用体型图编译是不会出现错误,如果把体型图转换成指令表,编译是就会出现错误在第一行。是不是这个版本的CPU有什么不同之处?

网友A:
1.考虑重启,包括PC机重启和软件重启; 2.新建工程试试。

网友A:
没遇见过的问题,我也想看看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B:
CN的程序下载时要将编程软件切换到中文界面;如果还不行把你的程序上传来看看。

网友C:
你编程是使用的梯形图编吧,你把它转换成STL再看,从上到下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不符合编程规则的地方

网友D:
下载一个空的标准程序先,(主/子/中断),然后再下你自己的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