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程序出错问题?讨论

楼主(2010-03-25):
一台PLC型号为C200HG,传输编程软件为CX5.0,在从PLC 传程序到电脑时会出现如下图所示问题(部分传下的梯图变为指令),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每次传相同的程序出错位置都不尽相同)

网友A:
把OUT9.09和OUT 9.11分成两个回路来写,原来的程序有两个OUT.这是不容许的.

网友B:
PLC程序有错误!但不会导致PLC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