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常开常闭 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10-03-26):
LAD中的 0 1 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0代表低电平(断开) 1代表高电平(接通) PLC的常开常闭其实就和继电器(接触器)的常开常闭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线圈得电之前的触点状态就是常态(通电之前的触点是断开的就是常开,通电之前的触点是闭合的就是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