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的plc控制

楼主(2010-03-29):
用PLC控制步进马达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能提供思路,更深入的研究就靠大家自己了。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驱动器有细分的功能,考虑到精度和速度的问题,我们选用了半步运行的方式。丝杆的螺距为5mm,即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它所拖动的工件移动5个mm,PLC则输出400个脉冲,即每毫米需要输出80个脉冲。5号脚高电平则电机正转,反之亦反。 设计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工件要到的位置(以mm为单位),输入完成后工件自动运行到指定位置停下。如果设定的位置大于实际的位置,则工件正向运转到位,反之亦反。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之差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D<> D200 D202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206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输出脉冲所需的脉冲数 LD M0 DMUL D204 K80 D206 ;所需输出的脉冲数 LD M8029 DADDP D202 D204 D202 ;脉冲输出完成后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一样 END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了

网友A(2012-12-29):
要资料到169857322群里面,有伺服,步进,人机界面.变频器等,群里都是PLC编程学友,欢迎你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