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如何用s7-200 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10-03-29):
新手上路 用plc实现温度控制,就是传感器接受室温,然后如果低于设置温度就加热,高于设置温度就吹风扇。。怎么实现呢?是不是要用PID实现呀。。step7 microwin V3.1 能不能用PID?还有TD200显示怎么设置数据模块?。。小妹跪求高人,谢谢好心人

网友A:
看你的控制精度要求高不高了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也用不着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