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CPU21如何设置时钟

楼主(2010-03-30):
用CXP-3.1软件如何设置时间,例如:到2004年10月5日上午9点30分时,接通某个内部继电器.请问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首先,cq的plc的时钟功能是要看你的plc是否配了带时钟功能的内存卡的. 其次,如果配了带时钟功能的内存卡可以在AR17-21内存区中读取时间,和预设置比较,相等就有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