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0系列CPU,带电查RAM卡是否会烧CPU?

楼主(2010-03-30):
当前有一个工地,其工程师在CPU运行状态下插入一个新的RAM卡。然后说和WINCC的通讯断了。 请问是否有哪位有类似的经验,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可能是CPU毁坏,或者损坏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A:
U毁坏的可能不太大.

网友B:
CPU不会坏,但卡的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C:
那位的胆子还真大,纯属野蛮操作,有可能损坏CPU。

网友D:
方资料显示可以在STOP时插拔卡,没有要求断电。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是热插拔。 楼主去了现场应该把情况告诉大家啊,CPU到底坏没? 也算是提醒大家不要瞎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