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才能让模拟量输入无源隔离?

楼主(2010-03-31):
请问怎么样才能让模拟量输入无源隔离?是不是用变送器,请问我CJ1M系列的选什么模拟量输入模块以达到0-20MA的输入点5个!

网友A:
模拟信号量程可以设置的,至于隔离,现在工业上都用信号隔离器,现在有无源隔离器

网友B: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