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现场总线光纤转换设备

楼主(2010-04-01):
controlnet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光电转换器)它完全可以替代罗克韦尔的Rockwell1786-RPA,1786-RPFS,1786-RPFM,1786-RPFRL,1786-RPFRXL,1786-RPCD等产品。实现了controlnet现场总线的远距离光纤传输,同时避免了信号的干扰。 概述: Ci-c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ControlNet数据光端机,速率支持5Mbps,标准BNC接口兼容ControlNet数据接头。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支持ControlNet协议。35mmDIN,DC9-30V电源.Ci-c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Ci-c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特点: 1、支持ControlNet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 2、通信速率5Mbps。 3、光纤最远通信距离可达60KM。 4、接口采用标准BNC接口,与ControlNet数据接头兼容,为现场接线提供了方便。 5、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6、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满足各种苛刻工业现场的需求。 7、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8、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规格: 电接口: 1、支持ControlNet; 2、兼容ControlNet数据接头的标准BNC接口; 3、速率:5Mbps; 4、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光纤接口: 1、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2、单模:1310 nm、1550nm; 3、传输光纤:多模:50/125、62.5/125、100/140um; 4、单模:8.3/125、9/125um、10/125um; 5、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10~60KM; 6、光纤接口类型:SC、ST、FC可选;标配:ST接口。 其它指标: 1、电源:支持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 ,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2、光纤链路故障以及电源故障告警继电器输出; 3、外形尺寸:125mm×90mm(带卡轨100mm)×50mm; 4、工作温度:-10-70℃(-40~+85℃可选); 5、相对湿度:≤90%(无冷凝); 6、存放温度:﹣40~80℃。

网友A(2011-05-07):
profibus dp总线数据光端机(光纤中继器)实现了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电气信号与光纤信号的转换。 概述: Ci-p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Profibus-DP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Profibus-DP协议,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 Ci-p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p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数据接口采用与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头兼容的DB9F接口。 特点: 1.支持Profibus-DP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0~12M自适应. 2.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3.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4.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5.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6.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采用标准工业35mm导轨安装方式。 性能指标: 数据电接口: Ø DB9F接口形式; Ø 数据接口完全兼容Profibus-DP总线电缆接口; Ø 通信速率:0~6M(可选12M); Ø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Ø 终端电阻:本机内部不带终端电阻,请按需要决定是否外接. 光纤接口: Ø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Ø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Ø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Ø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32mm×105mm×52mm Ø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Ø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Ø 存放温度:﹣4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