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PID编程求助

楼主(2010-04-02):
各位大侠: 小弟才用300PLC,现在需要编一个程序,工作流程是:高处有一个水罐,前端有一提升泵不停在往水罐内打水,水罐后面有五个并联的排放管线,每个管线上有一个调节阀和一个流量计,通过控制每个调节阀的开度放水,使水罐的液位稳定在一个定值,每个阀门排水尽量保持一致,有时是用3个阀,有时是用5个阀等,请问这段PID程序如何编,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1:知道PID的原理,不需要任何功能块,自己动手也可以做一个自己的PID. 2:PID是任何模拟量闭环控制的都要用到的经典控制公式. 3:PID的等间隔调用时间是要根据现场实际的,不是"一般为200MS",不同的控制对象时间差别非常大20ms,2s,20s,2M都有可能. 4:不要总看别人的例子和说明,因为针对一个公式,我实在想不出公式的例子有什么用,就编制一个(A+B)*(A-B)的公式一样,知道了公式的原理,你要需要看别人的这个(A+B)*(A-B)是怎么写出来的么??? 5:不知道PID的原理,写不出自己的PID,也就永远不会理解真正意义上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