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xp 装不上wincc

楼主(2010-04-03):
为什么装不上呢

网友A:
最好办法就是装双系统了,这样又可以知道双系统怎么装,又可以知道如何装WCC,一举两得

网友B:
WinCC 最好先切英文区域下装,装前要把必要的条件先装好,比如SQL for WinCC的数据库

网友C:
复制到U盘里装就可以了

网友D:
有很多辅助的软件要装,还有系统补丁,系统消息队列等等,这些你都装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