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S7-200时钟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时钟的设置一次即可,不能用编程指令的方法,需要用编程软件,通过和plc连接。编程软件有时钟设置选项。 用读取时钟指令,将时钟的数据读取到某几个字节中,用字节比较指令和你需要的时间比较完成控制任务。

网友B(2010-05-12):
对的,楼上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C(2012-07-20):
时钟的设置一次即可,不能用编程指令的方法,需要用编程软件,通过和plc连接。编程软件有时钟设置选项。 用读取时钟指令,将时钟的数据读取到某几个字节中,用字节比较指令和你需要的时间比较完成控制任务。PLC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