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流量的计算

楼主(2010-04-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有一套罗斯蒙特8742C的流量计,它是支持FF总线的.然后用AB的RSFIELDBUS组态.用AI块可以读到瞬时流量,但是不知道如何用INT(Integrator)算累计流量. INT块只有一个输入量.MODE_BLK都是设置成AUTO,设定值(SP)设的是1000000,INTEG_TYPE设置的是UP_AUTO,REV_FLOW1设置的是Forward.复位计数器不会变了.INTEG_OPTS如果设置成Input1 pass through那么输出和输入一样,不会累加,其他的不管设置成什么输出都是0. 请问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以毫秒累加处理。

网友:
呵呵,以ms脉冲来累加吧!!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做的,要做详细的就通过积分来计算吧!

楼主:
因为我现在有个问题,如果在PLC或者上位做ms累加的话,如果出现仪表和PLC断线那么这段时间内的流量将无法计算.

网友:
出现仪表和PLC断线的话,可以做差值计算,就是隔一段时间计算差值,将差值补到上面即可

网友:
仪表检测的是瞬时流量!!! 断线的情况下是无法计算的!! 除非你的仪表自带有积分器,有累计功能! 不然断线那段时间的流量是无法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