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con函数

楼主(2010-04-08):
dev_close_window ( : : : ) 关闭活跃的图形窗口。 read_image ( : Image : FileName : ) ;加载图片 get_image_pointer1 ( Image : : : Pointer, Type, Width, Height ) ;获得图像的数据。如:类型(= ' 字节',' ' ',uint2 int2 等等) 和图像的尺寸( 的宽度和高度) dev_open_window( : :Row,Column,WidthHeight,Background :WindowHandle ) 打开一个图形的窗口。 dev_set_part ( : : Row1, Column1, Row2, Column2 : ) 修改图像显示的位置 dev_set_draw (’fill’) 填满选择的区域 dev_set_draw (’margin’) 显示的对象只有边缘线, dev_set_line_width (3) 线宽用Line Width 指定 threshold ( Image : Region : MinGray, MaxGray : ) 选取从输入图像灰度值的g 满足下列条件:MinGray < = g < = MaxGray 的像素。 dev_set_colored (number) 显示region 是用到的颜色数目 dev_set_color ( : : ColorName : ) 指定颜色 connection ( Region : ConnectedRegions : : ) 合并所有选定像素触摸相互连通区 fill_up ( Region : RegionFillUp : : ) 填补选择区域中空洞的部分 fill_up_shape ( Region : RegionFillUp : Feature, Min, Max : ) select_shape ( Regions : SelectedRegions : Features, Operation, Min, Max : ) 选择带有某些特征的区域,Operation 是运算,如“与”“或” smallest_rectangle1 ( Regions : : : Row1, Column1, Row2, Column2 ) 以矩形像素坐标的角落,Column1,Row2(Row1,Column2) 计算矩形区域( 平行输入坐标轴) 。 dev_display ( Object : : : ) 显示图片 disp_rectangle1 ( : : WindowHandle, Row1, Column1, Row2, Column2 : ) 显示的矩形排列成的。disp_rectangle1 显示一个或多个矩形窗口的产量。描述一个矩形左上角(Row1,Column1) 和右下角(Row2,Column2) 。显示效果如图1. texture_laws ( Image : ImageTexture : FilterTypes, Shift, FilterSize : ) texture_laws 实行纹理变换图像FilterTypes: 预置的过滤器Shift :减少灰度变化FilterSize :过滤的尺寸 mean_image ( Image : ImageMean : MaskWidth, MaskHeight : ) 平滑图像, 原始灰度值的平均数MaskWidth: 过滤器的宽度面具 bin_threshold ( Image : Region : : ) 自动确定阈值 Region: 黑暗的区域的图像 dyn_threshold ( OrigImage, ThresholdImage : RegionDynThresh : Offset, LightDark : ) 比较两个像素的图像像素RegionDynThresh(Out) 分割区域Offset: 减少噪音引起的问题LightDark 提取光明、黑暗或类似的地方? dilation_circle ( Region : RegionDilation : Radius : ) 扩张有一个圆形结构元素的地区 Radius 圆半径 complement ( Region : RegionComplement : : ) 返还补充的区域 reduce_domain ( Image, Region : ImageReduced : : ) 减少定义领域的图像ImageReduced=Image- Region opening_circle ( Region : RegionOpening : Radius : ) 打开具有圆形结构元素的地区,平滑图像的边界。 Radius :半径 dev_clear_window ( : : : ) 清除视图窗体 get_mbutton ( : : WindowHandle : Row, Column, Button ) 原地等待直到鼠标按下 select_region_point ( Regions : DestRegions : Row, Column : ) 选择所有包含给定像素的区域 dilation_rectangle1 ( Region : RegionDilation : Width, Height : ) 扩张有矩形元素地区 Width 构建的矩形的宽度 difference ( Region, Sub : RegionDifference : : ) 计算两个区域的差异 gen_region_line ( : RegionLines : BeginRow, BeginCol, EndRow, EndCol : ) 计算区域(起始点和终点)中的线段 intersection ( Region1, Region2 : RegionIntersection : : ) 计算两个区域的交叉点 shape_trans ( Region : RegionTrans : Type : ) 变换形状,形状取决于Type

网友(2010-05-13):
好东西,在哪里弄得啊,能不能全一点啊

网友:
这个软件很不错,刚刚开始玩,资料很好,谢谢! 从当当网买了配套的书,还没有收到呢。

网友(2010-06-29):
这个软件很不错,刚刚开始玩,资料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