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AD081V1的A5.B5端子怎么接?

楼主(2010-04-08):
模拟量模块AD081V1的A5.B5端子怎么接?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模拟量是一正一负的信号!!(两线制) 对应着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说的是CS1W-AD081-V1还是CJ1W的?如果你说的是AG的话,那么AG 端子连接到单元的0V 模拟电路。与屏蔽输入线相连可增强噪音抵抗。

网友C: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答,请问0V模拟电路具体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