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量值在PLC程序中总现实最大值 ?

楼主(2010-04-08):
,现成采集信号进入数显仪表,数字显示仪表输出4~20ma电流信号接入S7300模拟量模块后(6ES7331-7KF02-0AB0),程序显示为最大值32767,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信号值为10ma左右,测量正常。 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产生此种情况呢。

网友A:
PLC模块进行设置没有?

网友B:
1、I/O模块通道读数故障,通常发生在AI/AO模块通道的采集和输出值始终超限异常。对于AI模块通道,四线制方式更是最易出现莫名其妙的超限异常。你这个数字显示仪表信号接入AI模块后,应该是四线制方式吧! 2、此类现象通常是由于电磁干扰,造成AI输入信号与AI模块的供电电源不等电位,因此在共模干扰电压作用下极易造成超出AI模块的允许共模抑制比(即CMRR)。该故障的出现对维护人员通常有很大的欺骗性,反复更换AI/AO模块后仍不能解决问题,就要想到是电磁干扰影响了。 3、简单处理方法是:将AI/AO模块通道的负极接线与端子编号10、11(即Mana)短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C:
除了上面的方法、你要看看接线盒模块有没有设置

网友A:
3楼的说得很对,干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可以加个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A:
几种方法都试试 首先看看模块的量程设置有没有设置好 如果设置好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就加个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D(2010-05-22):
学习了,谢谢。刚好也遇到这种情况,还以为模块坏了呢

网友C(2010-09-10):
先要调量程表,如果怕是干扰可以把PLC下了拿到别的地方接上传感器测试一下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将AI/AO模块通道的负极接线与端子编号10、11(即Mana)短接在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