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20C与电脑连接超时

楼主(2010-04-12):
电脑下载程序到NT620C-st141老超时!请问后面SW2 8个开关应该在什么位置? 请问NT620C的传输画面是否是 Download System Program No SYSTEM program press Start button to download 按钮Start 是否是上面的这个画面就是传输模式? 但这模式不行,很多人说用NT620C 按对角进入系统菜单 , 这型号是否真的有系统菜单我手上5个NT620C 一个都不可以进出.现在我就想下载程序到触摸屏老提示超时

网友A:
虽然这个620我没有用过,但是其它系列有接触到。 你现在按住左上角,再上电,看看能不能进SYSTEM 菜单。 然后看下DISPLAY SCREEN DATA,打到ENABLE上。

网友B:
不可以,现一开机 就 是 Download System Program No SYSTEM program press Start button to download 按钮Start 这画面 按左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