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B41 PID使用问题

楼主(2010-04-16):
我想了解FB41设定值SP_INT的值和PV_IN的设定规则。例如我现场用量程是-40度-120度的温度变送器测温送给PLC,然后通过PID控制输出控制调节阀。那么我的SP_int能不能直接设定我工艺要求的温度,比如说80度。因为我已经把温度变送上来的0-27648的数转换成了工程值(上位机显示),PV_IN能不能直接用我转换好的工程值呢?

网友A:
在PID调节中有不同的物理量,因此在参数设定中需将其规格化: 1.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入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 2.例: 输入参数: SP_INT(给定值):0--100%的实数。 假定模块的输入变量量程为0-10Mpa,则SP_IN的范围0.0-1.00对应0-10Mpa.可以根据这一比例关系来设置给定值。例:如给定5.0Mpa SP_INT(给定值)=5.0/(10.0-0.0)*100.0=50.0(50%) PV_IN(过程值,即反馈值):0--100%的实数。 此值来自与阀门阀位(开度)的相应的压力反馈值。其范围0.0-1.0对应0-100%.即,当模拟量模板输入为数值为27648时则对应100%(量程的上限),数值为0时则对应0%(量程的下限)。 可以根据这一比例关系来换算PV_IN值。例:如输入数值为12000时 PV_IN(过程值,即反馈值)=12000/27648*100.0=43.403(43.403%) 输出参数: 当通过PID控制器(FB41)运算后,即得出调节值LMN_PER,该值已转化范围为0-27648的整型数值。例如经运算为43.403%, LMN_PER=43.403*27648/100,取整后为12000,将LMN_PER送入模拟量输出模板即可. 上述调节阀门是"气开"式的,即输入20mA时阀门全开,4mA时全闭(失电全闭)。若调节阀门是"气闭"式的,即输入20mA时阀门全闭,4mA时全开(失电全开),FB41的SP_INT 与 PV_IN的数值互换即可(按制冷调节即可),此时如需输入MAN数值也应作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