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能不能装在Win7下?

楼主(2010-04-16):
有没有大大这样装过?装好了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啊 我就装了

网友B:
我在win7安装了SP6版本的 没法安装PPI通信……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C(2010-06-30):
我装了,好像不行的

网友D:
好像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E:
最好在XP SP2版本下装

网友F(2010-10-06):
STEP-7 V5.4 可以在Win7下安装,但是使用不是太顺,具体就是软件反应慢,有时退出! 而STEP-7 MicroWIN V4.0 SP6 也可以在Win7下安装,一般安装好没有PC/PPI选项,但可以弄出来。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有解决办法的。 我因为单位给配的本本是惠普康柏,自带Win7,改成XP后电脑经常死机甚至蓝屏!操作系统都不稳定还谈嘛工作啊,只能改回Win7,没办法只好研究在7下的各种生存办法喽! 强烈鄙视某些厂商的捆绑销售阴谋!

网友G(2014-10-29):
WIN7系统可以装SP9,我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