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什么我的本本与三菱PLC (FX1S)通信不上

楼主(2010-04-16):
为什么我的本本与三菱PLC (FX1S)通信不上 我用的软件是GXDeveloper8 版本的软件,用USB和23口都 都 无法连接上,还换了根线,还是不可以(我COM端的COM1-COM12都 试了都 不可以) 请教一下高手。。。。。 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连接步骤对了吗??? 在PLC软件里面有设置的!! 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