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20S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04-19):
触摸屏上有画面显示,但按屏上触摸键没有反应,触摸屏好象有死机现象,有时用大力按,又有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此时按两个对角可以进入系统菜单吗? 周围是否有大功率干扰,如果在办公区域测试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B:
控制箱内有3G3MZ的变频器,但此时变频器没工作,将频弊线接9针的外壳能解决此问题吗?没试过按对角;原来使用是好的;刚有此问题。

网友C:
现在不排除是干扰引起的故障,可以尝试将电缆屏蔽层外壳接到大地上,但是不要和其他变频器等使用一个地。 和触摸屏通信的plc如果接地也不要和变频器使用同一个地。 变频器的动力线是否做好屏蔽,也会有相应的干扰。 还是确认下如果在办公区域也有此现象就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