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 屏,视频输入问题

楼主(2010-04-21):
用的是NS8的触摸屏,连接NS-CA002视频输入单元,在屏幕上显示视频,但是建立视频控件后,在显示画面上花屏,显示不清晰,请问如何调整,上传了图片,上面总是有两条黑道,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请帮忙分析

网友A:
1.进入系统菜单如果也有此黑线,就是硬件问题送维修。 2.检查输入设备的设置,排除输入设备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