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分辨!

楼主(2010-04-22):
目前的这条生产线 采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 ! 现在有输出端口不工作! 输入端口指示灯是亮着的 就是输出没工作! 启动信号已经给过去了! 输出端口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导致设备不能运转! 如果强制运转 使运转信号不经过PLC,设备就能正常运转起来(输出短接)! 请问这个是PLC什么故障?

网友A:
各位高端 求求你们指教下! 我这几天 都快被这个逼疯了! 设备一直不运转起来 就导致工期延误 这个责任小弟就是砸锅卖铁也担当不起的!

网友B:
plc 是不是在运行模式啊 plc 有没有报警?

网友C:
可以监控程序呀?看看到底哪里不通

网友D:
看来输出灯也是不亮了。 那么就说明程序中有条件未满足导致无输出。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监控程序,看看是哪个条件不满足。

网友A:
今天又试过一次. 点击操作面板的启动, PLC就只闪动一下,下面的继电器也就吸合一下! 就没反应了! 如果说没有输出的话 点击操作面板的启动按钮 也应该没有输出反应的! 上午点击 就像点动那样 吸合一下 就没反应了! 正常运行起来 继电器应该是一直处于吸合状态的! 我下午把负载端拆除了! 结果还是不能正常吸合! 说明继电器和接触器不吸合 和负载没关系!

网友A:
PLC没有报警! 其他的部位 PLC都能正常运行 设备也能正常运行起来 就这4台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整个生产线 就一个PLC 不存在两个!

网友E:
按照你说的,继电器既然吸合了那么PLC应该输出是有的 根据首先提出的问题,强制PLC输出则设备一直运转 那么是不是继电器没有保持住,看看是不是电路没有自保持 或者就是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继电器是吸合了 就是很短暂的一下 就像打打火机 1秒不到 就没了反映! 负载端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负载端出现问题的话 我现在是处于空负荷的情况下 继电器还是只是短暂的吸合一下 1秒不到! 继电器也是好的 我把他和电柜内的其他吸合的继电器换了下 换下来的继电器 插在吸合的继电器的位置上 它也能吸合!

网友:
你把程序调出来看一下不就知道

网友F:
PLC坏的可能性是很少的,但我还真碰到过,如果是坏了应当是运行灯是闪的,从楼主所说的来看,还是程序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F:
补充一下,我遇到的PLC坏时所有灯都是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