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31C触摸开关

楼主(2010-04-23):
我是初学者.用触摸开关控制HR或直接控制PLC的输出点,无论是交替设置配复位或改用其他类型,都不能使输出点持续保持通的状态.用编程器监控,只看到控制位短暂通了瞬间.烦请指导问题在哪.

网友A:
触摸开关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点动的,一是保持型的,你用的应该是点动的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