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B100里程序的作用

楼主(2010-04-23):
在OB100里的程序如下:AN MO.5 , S M0.5,执行这个程序,会产生什么的结果?M0.5这个位存储器如何变化?

网友A:
OB100一般可以用于初始化。 这个程序的作用就是保证M0.5被置位。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对的 OB100是初始化 可以对你想要初始的项目设置成你想要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