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10-04-24):
最近我公司做了一台7类轴承套圈自动车床,PLC采用三菱Q系列+QD75P2定位模块,以前程序做好了,产品也做了,因为最近客户的产品换大型号,机械改了,电气没改,但程序出了点问题,就是刚要走圆弧插补的时候,系统突然停止,报警代码是543,各位老兄帮一下忙,是不是哪一个参数要修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程序的!

网友B:
看了,报警的是说定位起动的编号超出范围了嘛~~~~~~~可我看了#1轴的参数1500,设置的是1,2#轴的参数1600,设置的也是1,这没错啊,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