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CS1D-42S通讯问题

楼主(2010-04-26):
因为有ETN21这个通讯模块,而且之前调试过,所以把笔记本电脑和PLC用以太网链接上了,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NS10触摸屏和PLC就要用串口连接了,用的是PORTA口和CPU的串口连接的,在PLC的设置当中上位机链接选择了1:N LINK;触摸屏的通信设置选择了只打开串口A,串口选择了PLC,协议为1:N LINK,链接不上。。。请问我的这个设置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错了,还有那些尝试,或者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A:
1.先确定你的接先正确 2.在PLC设置中上位机链接选择了1:N LINK;波特率设置为38400,NT/PC最大连接数2 3.触摸屏的通信设置选择了只打开串口A,串口选择了PLC,协议为1:N LINK,波特率为标准(如果不行就选择高速,因为我记不住38400对应的是标准还是高速了)单元号为1 4.设置都要进行下载,包括PLC和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