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Series plc資料讀取

楼主(2010-04-26):
A-Series plc資料讀取 各位大大: 小弟正在一所洗衣廠內實習, 與實習相關的洗衣設備以三菱A-series PLC控制, 且正在嘗試以Visual Basic 擷取PLC內的資料,如衣物重量,洗衣程序等. 實習使用的PLC模塊: Computer Link Module (rs-232-c unit) 模塊型號: a1sj71uc24-r2 Computer Link Module 用以連結 PLC cpu和電腦, 讓資料傳輸得以進行. 實習期間使用的軟件: GX developer version 8, Visual Basic 6.0 請問各位: Visual Basic讀取A-series PLC 資料的程式該怎麼寫? 而且, plc 編程軟件方面也要作相關的梯形圖嗎? 以下為改進中的程式碼: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Settings = "9600,o,8,1" 'MSComm1.CommPort = 4 MSComm1.RTSEnable = True MSComm1.RThreshold = 1 End Sub Private Sub cmdEnd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MSComm1.Output = Chr(5) + "01" + "FF" + "QR" + "F" + "D000000" + "01" + Chr(3) + "84" End Sub Private Sub txtReceive_Change() txtReceive.Text = MSComm1.Input End Sub 請多多指教! 另外附件為computer link module manual vb interface.

网友A:
你需要仔细看看下面的资料: 三菱PLC通讯手册.zip http://sou.plcjs.com/ftp.aspx?q= ... %89%8B%E5%86%8C.zip 然后用你的程序就可以读出,但是注意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