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并联螺杆机组

楼主(2010-04-26):
用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3台汉钟RC2系列3段的三台并联螺杆压缩机,有六间冷库,分为两组,一次最多制冷三台库,请问怎么做? 如果用吸气压力做压缩机的开启,但只开了一台压缩机,有三冷库都需制冷怎么办?给温度信号反馈,会不会导致压缩机压力超过设定范围而停机? 有高手请指教! 如有差不多的控制程序请发我 邮箱:simon8_7@hotmail.com

网友A:
用西门子S7-200的PLC控制,3台汉钟RC2系列3段的三台并联螺杆压缩机,有六间冷库,分为两组,一次最多制冷三台库,请问怎么做? ---这个简单,只是控制逻辑的问题。 如果用吸气压力做压缩机的开启,但只开了一台压缩机,有三冷库都需制冷怎么办? ---吸气压力可以放在三个冷库。 给温度信号反馈,会不会导致压缩机压力超过设定范围而停机? --有这个可能,但是要设置厥值防止超出。

网友B(2013-09-08):
没有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