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FX2N控制电机M8147不动作。

楼主(2010-04-28):
我用FX2N控制伺服电机,但脉冲输出完后M8147不动作。是什么原因 ld m100 plsy d100 d102 y0

网友A:
不会吧! 你全部的程序呢

网友B:
我准备用M8147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 ldi m8147 set m100

网友C(2010-09-11):
转个小帖子 你看一下 PLSY:16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DPLSY:32位连续执行型脉冲输出指令 FXPLC的PLSY指令的编程格式: PLSY K1000 D0 Y0 *K1000:指定的输出脉冲频率,可以是T,C,D,数值或是位元件组合如K4X0 *D0:指定的输出脉冲数,可以是T,C,D,数值或是位元件组合如K4X0,当该值为0时,输出脉冲数不受限制 *Y0:指定的脉冲输出端子,只能是Y0或Y1 小例: LD M0 PLSY D0 D10 Y1 当M0闭合时,以D0指定的脉冲频率从Y1输出D10指定的脉冲数; 在输出过程中M0断开,立即停止脉冲输出,当M0再次闭合后,从初始状态开始重新输出D10指定的脉冲数; PLSY指令没有加减速控制,当M0闭合后立即以D0指定的脉冲频率输出脉冲(所以该指令高速输出脉冲控制步进或是伺服并不理想); 在输出过程中改变D0的值,其输出脉冲频率立刻改变(调速很方便); 在输出过程中改变输出脉冲数D10的值,其输出脉冲数并不改变,只要驱动断开再一次闭合后才按新的脉冲数输出; 相关标志位与寄存器: M8029:脉冲发完后,M8029闭合。当M0断开后,M8029自动断开。 M8147:Y0输出脉冲时闭合,发完后脉冲自动断开; M8148:Y1输出脉冲时闭合,发完后脉冲自动断开; D8140:记录Y0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D8142:记录Y1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D8136:记录Y0和Y1输出的脉冲总数,32位寄存器 注意: PLSY指令断开,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必须在M8147或M8148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否则发生运算错误! 本篇文章来源于 528工控网|www.gk528.com 原文链接:http://www.gk528.com/gplc/2008/10/20081028093901.asp

网友D(2011-04-23):
m8147 和 m8148只适用于FX1N,FX1S,FX1NS,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