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使用简单的问题~~谢谢回答~~

楼主(2010-04-29):
附件是用欧姆龙PLC做的节点分配表。如果换成是s7-200PLC怎么选择输入和输出模块,选几个?还有选哪一种S7-200CPU型号比较合适?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表3.1PLC输入/输出模块节点分配表 输入模块(000通道) 功能 00000 手动方式 00100 2#小车按钮 00001 单步方式 00101 停止加料信号 00002 单周期方式 00102 料槽接近开关 00003 连续方式 00103 小车接近开关 00004 复位按钮印 00104 原点限位开关 00005 启动按钮印 00105 终点限位开关 00006 停止按钮加 00106~00115 空置 00007 1#料槽按钮 00008 2#料槽按钮 00009 3#料槽按钮印 00010 4#槽按钮 00011 5#料槽按钮 00012 6#槽按钮 00013 7#槽按钮 00014 8#料槽按钮 00015 1#小车按钮 输出模块(100 通道) 功能 10000 plc故障指示灯 10008 到达6#料槽 10001 料槽选错指示灯 10009 到达7#料槽 10002 小车选错指示灯 10010 到达豁料槽 10003 到达1#料槽 10011 到达1#锅到 10004 到达2#料槽 10012 到达2#锅到 10005 到达3#料槽 10013 小车前进 10006 到达4#料槽 10014 小车后退 10007 到达5#料槽 10015

网友B:
没有看到你的附件

网友C:
你的附件怎们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