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如何读第二台PLC的数据

楼主(2010-04-30):
我这里有一个系统,其中几台CSPLC是通过以太网接交换机接到上位机的,其中第一台PLC上有一台NS的触摸屏,现在这台NS需要读到其他几台PLC的数据,如何来实现?

网友A:

1.在软件中,通信设置中开启以太网功能,设置NS的以太网地址。 2.添加串口,设置PLC的节点。 3.通过添加串口号,来访问相应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