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00里的上升或下降沿一定要注明

楼主(2010-04-30):
200里的只要用一个触点来表示,并不要知道此上升沿用什么来保存,很方便,在300里则每个上升沿都要用一个寄存器来保存,而且在FC里还不能用临时变量(否则会出现误动作,这我试过了),太晕了,有时要用大量的上升沿,得找大量的寄存器来填,而且都是一次性使用,这可不可以说是300的一个败笔。

网友A:
同感,比较麻烦。 西门子估计是为了灵活,这样就不用划出专门的存储区来给P/N使用,也就没有次数的限制,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优点了,而且200是有次数限制的,好像是不能超过128个

网友B:
是啊,以前也是觉得麻烦点。楼上分析的有道理,不用专门划出存储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