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多台水泵的启停该选用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2010-04-30):
我想用plc控制多个水泵(大概4kw)的独立工作,实现定时供水该选什么型号的plc?是不是还要使用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那该选用什么继电器和接触器呢,是不是还要做保护电路像什么续流二极管之类?希望各位高手耐心指教

网友A:
大概有多少路,这样才能估算出具体的IO点数,估算价格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必须是要用的

网友B:
做控制电机的肯定需要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的选择是按照你PLC的输出点来选择AC220V和DC24V,接触器是按照你电机的功率和电流来选择的,PLC的选择是按照你的习惯来选择,看你要用什么品牌的PLC熟悉你就选择什么品牌,恒压供水用到的有PID,还需要变频器!变频器的选择也是按照你电机的功率来选择的,你是4KW的电机你就必须选择4KW以上的变频器,不能低于4KW,PLC的点数是按照你多少个控制点来算的

网友B:
你是做定时供水? 需要做压力恒定的吗? 如果不需要用恒压供水,那就很简单了,只需要控制哪些电机接通,哪些电机关闭就可以了,定时是在PLC内部通过程序来完成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要实现的只是最简单的控制,就是多台电机的定时启停而已。

网友D:
S7-200

网友E(2010-06-21):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用西门子的,因为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方便,而且“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这个网站的资料也很齐全,所以对于你的编程组态等都会很方便。

网友A(2010-08-27):
简单的动作,就用信捷的PLC足以

网友F(2010-10-09):
s7-200应该够用了,程序中加些内部定时器设定时间就好了。。。。

网友G(2011-06-20):
S7-224

网友H(2013-03-27):
提供个地址给你: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8d6800ff1efcb6bcb0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2013-09-08):
我觉得你最好用国产的PLC,既经济又实惠,抵制日货从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