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画曲线求助!

楼主(2010-05-03):
我们希望NS能够画出一条曲线,表现扭矩和位移的对应关系,即X轴是扭矩,Y轴是位移,请问如何实现。 我们看ns的趋势图主要是描绘变化量和时间的对应关系,请问如何实现上述两个取自PLC的变量的对应关系呢? 谢谢!

网友A:
datalog无法实现你的要求,因为一条必定是时间轴 你这种要求可以考虑用"连续线描绘"功能实现

网友B:
就是说通过两点的值还要换算为NS屏的像素坐标值?并且还要提高上千个地址用来存储这些仅仅两个变量的实时值,是吧?

网友A:
如果您需要XY轴数据来显示,只有连续线描绘可以实现。

网友B:
谢谢!这个我知道但是问题是: 1、坐标轴需要自己来定义, 2、自己还必须将位移量和扭矩值根据自己定义的坐标轴将该值换算为相应的像素值,对吧? 3、曲线看起来肯定不光滑。 4、曲线我们需要完整的绘制,如果总是128点,我们只能断续的描绘。所以这个连续线的设计初衷应该不是XY曲线,而是绘图的功能或者原始简易动画的功能。非常感谢您!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您能够提供,因为我们已经订购了该屏。另外NT屏具备该功能吗?

网友A:
1.坐标轴XY是固定好的,无法改变。 2.对需要转换到XY轴的数据像素。 3.点数越多,采样越多,曲线也越光滑。 4.只能一部分一部分来显示。如果数据和时间的关系曲线可以使用数据日志,XY轴是显示两个变量描绘的曲线。 NT5Z有XY分布图功能。

网友B:
非常感谢, 1、这个我知道的啊,您说的XY固定是指的NS屏固有的坐标系,而非工程量的坐标系,所以如果自己要定义NS屏任意一点为坐标的原点的话,自己就必须通过宏指令定义了,是不是呢? 2、点数越多,采样越多,但是连续线最多才128个点啊。 3、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显示,是否就是说需要多条连续线描绘进行连接?但是问题是连接点就不好找了。 4、另外NS屏的定时宏如何编写呢?谢谢!就是我希望定时执行,或者一直执行。谢谢!

网友A:
是通过连续曲线描绘对象起始通道的内存来定义的 128是对象特性固定的 一部分一部分就是说例如只显示两个点,但实际有三个点(A1,B1)(A2,B2)(A3,B3) 那么通过PLC的程序,前一秒显示(A1,B1)(A2,B2),下一秒显示(A2,B2)(A3,B3) NS本身没有定时宏功能,只能通过判断系统时钟数据,通过系统宏实现,或者通过PLC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