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和LYJ继电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5-06):
譬如说LY2N-CR,LY2N-D2,LY2NJ区别是什么?LY4,LY4N,LY4NJ区别是什么?这些继电器有命名规则吗?

网友A:
LY是系列号,2、4是接点数,N表示产品带灯,J表示产品材质是环保的,D2表示产品内部有二极管(只能用DC供电),CR表示产品内部有阻容元件(只能用A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