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控机维修参考

楼主(2010-05-06):
  本文指在通过工控机维修中遇到的常见的故障表现,确认故障所在,帮助大家发现问题并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如何消除工控机开机后要按F1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CMOS设定不正确而造成的。当CMOS设定不正确,系统在自检时将会发现一些设备没有安装,所以提示按F1继续,而其实这些设备并没有安装,但是你却在CMOS中设定了开启检测这些设备,所以出现以上的情况。您可以在开机后按DEL键进入CMOS设定,把一些主板上没有的设备的选项设置为关闭保存CMOS设定重启即可。解决方法:开机按del进BIOS打到高级设置选项,应该是第二个菜单打到floopyseek,把它设置为disable就可以了.   如果上面的方法没有解决。你看看下面的东西是否能帮助你!   工控机本身也有很多自检提示,大家可以通过提示解决一份问题。1.CMOS battery failed   中文解释:CMOS电池失效。   维修分析:这说明CMOS电池已经快没电了,只要更换新的电池即可。 2.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中文解释:CMOS 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   维修分析: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都是说电池快没电了,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如果没过一年就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3.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   中文解释:正在进行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   维修分析:这是因为在CMOS内没有设定跳过存储器的第二、三、四次测试,开机就会执行四次内存测试,当然你也可以按 ESC 键结束内存检查,不过每次都要这样太麻烦了,你可以进入COMS设置后选择BIOS FEATURS SETUP,将其中的Quick Power On Self Test设为Enabled,储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4.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中文解释:键盘错误或者未接键盘。   维修分析:检查一下键盘的连线是否松动或者损坏。 5.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中文解释:硬盘安装失败。   维修分析: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
.....查看全部

以上是引用“工控机维修参考” 时间:2010-5-6 14:48:27
很基础,但是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A(2011-07-22):
学习一下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