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为什么我读D地址不成功?

楼主(2010-05-07):
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用VB编写下面这段程序,但是不能成功读取D地址的数据,请教高手,能否帮我调试已下。。。 Private Sub Command8_Click() Dim b(7) As Integer If Read_PLC(b, 0, 7) = True Then Print "ok" Else Print "?" For i = 0 To 7 Print b(i) Next End Sub '*************************************** '*读取PLC '*Read_PLC(mData(),mStart,mCounts) '*mData() 读出的数据--以数组的形式表示 '*mSstar 起始读的地址位 '*mCounts 读几位地址数据 '*************************************** Public Function Read_PLC(mData() As Integer, mStart As Integer, mCounts As Integer) As Boolean Dim myHex As String, Q As Integer, myTest As String On Error GoTo ReadErr Q = mStart * 2 + &H1000 '地址转换 mCounts = mCounts * 2 ReDim mData(mCounts / 2 - 1) '定义数组的数据个数 myHex = "0" & Hex(Q) & Check_Hex(mCounts) & Chr(3) myHex = Chr(2) & myHex & Check_FCS(myHex) Form1.MSComm1.Output = myHex tim = Timer '返回一个 Single,代表从午夜开始到现在经过的秒数 Do If Timer > tim + 1 Then MsgBox "与PLC没有连接!":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 myTest = Form1.MSComm1.Input 'Debug.Print myHex, myTest '检查是否传送有错误 If Len(myTest) < 4 + 2 * mCounts Then GoTo ReadErr If Right(myTest, 2) <> Check_FCS(Mid(myTest, 2, 2 * mCounts + 1)) Then GoTo ReadErr Read_PLC = True For Q = 0 To (mCounts \ 2) - 1 mData(Q) = "&H" & (Mid(myTest, 4 + Q * 4, 2) & Mid(myTest, 2 + Q * 4, 2)) '把读到的数据写进数组 Next Exit Function ReadErr: Read_PLC = False End Function

网友A:
Dim QV As String Dim i, j, iB As Integer Dim TempRcv As String Dim TempRcv_(1 To 9) As String Dim TempRcv_4(1 To 9) As String Dim Over As Integer Debug.Print "--------receive START-----------------" Dim ComCls As CLS Dim Now1 Set ComCls = New CLS Now1 = Format(Now(), "yymmddhhmmss") \'QV = CStr(ComCls.onCommRevPLC("00", "FF", "S", "0550", "1"))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BRAS055001" Do DoEvents timedelay 200 Loop While main_Form.MSComm1.InBufferCount <= 4 QV = main_Form.MSComm1.Input Set ComCls = Nothing \'delay_mscom Set ComCls = New CLS Now1 = Format(Now(), "yymmddhhmmss")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WRAD060009" Do DoEvents timedelay 200 \'If Then Exit Do Loop While main_Form.MSComm1.InBufferCount <= 4 TempRcv = CStr(main_Form.MSComm1.Input) TempRcv = Mid$(TempRcv, 6, Val("&H" & "9") * 4) Set ComCls = Nothing Debug.Print TempRcv Debug.Print "--------receive END-----------------" 这是一段完整的读写程序,你看看!主要是单独都和写有没有问题

网友A:
00FFBRAS055001表示读 00FFWRAD060009表示写 如果不清楚看看三菱的通讯手册

网友:
不行诶。。。。ComCls As Cls 用户定义类型未定义

网友:
请教高手,能否用我已给的程序,帮我把读地址程序调试出来,哪些不对帮我改出来~~

网友A:
ClS.cls文件如下: VERSION 1.0 CLASS BEGIN MultiUse = -1 \'True Persistable = 0 \'NotPersistable DataBindingBehavior = 0 \'vbNone DataSourceBehavior = 0 \'vbNone MTSTransactionMode = 0 \'NotAnMTSObject END Attribute VB_Name = "CLS"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Tru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Fals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Const CommSettings = "9600,E,7,1" Private Const CommInputMode = 0 Private Const CommCommPort = 1 Public ClsState As String Public SendOK As Boolean Private Sub Class_Initialize() If main_Form.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With main_Form.MSComm1 .CommPort = CommCommPort .Settings = CommSettings .InputMode = CommInputMode .InBufferSize = 1024 .RTSEnable = True \'.SThreshold = 10 .RThreshold = 1 .InputLen = 0 .OutBufferCount = 0 .InBufferCount = 0 .PortOpen = True End With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lass_Terminate() \'If main_Form.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With main_Form.MSComm1 .RTSEnable = False .InputLen = 0 .OutBufferCount = 0 .InBufferCount = 0 .PortOpen = False End With \'End If End Sub Public Function RevPLC(iNo As String, iPLCNo As String, iType As String, iAdd As String, iNum As String) \'iNo is station\'no,iPLCNo is PLC\'s no,iType is element ,iAdd is address,iNum is number Dim Stmp As String Dim cha, j As Integer Dim ChaCount As Integer Dim Comm As String Dim Pnow Select Case iType Case "D" Comm = "WR" cha = Val("&H" & iNum) * 4 Case "M", "X", "Y", "S" Comm = "BR" cha = Val("&H" & iNum) End Select iAdd = Right$("000" & iAdd, 4) iNum = Right$("0" & iNum, 2) Stmp = Chr$(5) & iNo & iPLCNo & Comm & "0" & iType & iAdd & iNum ChaCount = 6 + cha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Stmp Dim SNow SNow = Time() If Not Do_Events_Buffer("Rev", main_Form.MSComm1, ChaCount) Then MsgBox "CLS wrong,please pay attention to line", vbOKOnly, "wrong" ClsState = "Port is close" Else RevPLC = CStr(main_Form.MSComm1.Input) ClsState = "Port is open" End If RevPLC = Mid$(RevPLC, 6, cha) Debug.Print RevPLC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SendPLC(iNo As String, iPLCNo As String, iType As String, iAdd As String, iNum As String, iValue As String) \'SendPLC( )(no sum check code) \'iNo is station\'no,iPLCNo is PLC\'s no,iType is element ,iAdd is address,iNum is number,iValue is element\'value Dim Stmp As String Dim Comm As String Dim SNow As String Dim ChaCount As Integer Select Case iType Case "D" Comm = "WW" Case "M", "X", "Y", "S" Comm = "BW" End Select iAdd = Right$("000" & iAdd, 4) iNum = Right$("0" & iNum, 2) Stmp = Chr$(5) & iNo & iPLCNo & Comm & "A" & iType & iAdd & iNum & iValue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Stmp If Not Do_Events_Buffer("Send", main_Form.MSComm1, 0) Then MsgBox "CLS wrong,please pay attention to line", vbOKOnly, "wrong" SendPLC = False Else SendPLC = True End If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Do_Events_Buffer(Action As String, DoMSComm As MSComm, number As Integer) Dim SNow SNow = Time() Do_Events_Buffer = False If Action = "Rev" Then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DoMSComm.InBufferCount = number If DoMSComm.InBufferCount = number Then Do_Events_Buffer = True End If End If If Action = "Send" Then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DoMSComm.OutBufferCount = number If DoMSComm.OutBufferCount = number Then Do_Events_Buffer = True End If End If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msComm_onComm(Action As String, DoMSComm As MSComm, ChaCount As Integer) Dim SNow SNow = Time() msComm_onComm = False If Action = "Rev" Then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DoMSComm.CommEvent > 0 \'Debug.Print DoMSComm.CommEvent Select Case DoMSComm.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DoMSComm.InBufferCount = ChaCount \'If DoMSComm.InBufferCount = ChaCount Then msComm_onComm = True \'End If End Select End If If Action = "Send" Then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Loop Until DoMSComm.CommEvent > 0 \'Debug.Print DoMSComm.CommEvent Select Case DoMSComm.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o DoEvents \'If SNow - Time() > 1 Then Exit Function Debug.Print DoMSComm.OutBufferCount Loop Until DoMSComm.OutBufferCount = ChaCount \'If DoMSComm.OutBufferCount = ChaCount Then msComm_onComm = True SendOK = True \'End If End Select End If \'Debug.Print TEMP \'msComm_onComm = TEMP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onCommRevPLC(iNo As String, iPLCNo As String, iType As String, iAdd As String, iNum As String) \'iNo is station\'no,iPLCNo is PLC\'s no,iType is element ,iAdd is address,iNum is number Dim Stmp As String Dim cha, j As Integer Dim ChaCount As Integer Dim Comm As String Dim Pnow Select Case iType Case "D" Comm = "WR" cha = Val("&H" & iNum) * 4 Case "M", "X", "Y", "S" Comm = "BR" cha = Val("&H" & iNum) End Select iAdd = Right$("000" & iAdd, 4) iNum = Right$("0" & iNum, 2) Stmp = Chr$(5) & iNo & iPLCNo & Comm & "0" & iType & iAdd & iNum ChaCount = 6 + cha Do DoEvents Loop Until Stmp <> ""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Stmp If Not msComm_onComm("Rev", main_Form.MSComm1, ChaCount) Then MsgBox "CLS wrong,please pay attention to line", vbOKOnly, "wrong" ClsState = "Port is close" Else onCommRevPLC = CStr(main_Form.MSComm1.Input) ClsState = "Port is open" End If onCommRevPLC = Mid$(onCommRevPLC, 6, cha) Debug.Print onCommRevPLC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onCommSendPLC(str As String)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Chr$(5) + "00FFBWAS0550010" main_Form.MSComm1.Output = Chr$(5) + str msComm_onComm "Send", main_Form.MSComm1, "0" If SendOK = False Then MsgBox "通讯错误", vbOKOnly, "通讯错误" onCommSendPLC = False Else onCommSendPLC = True End If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