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选用续流二极管和继电器

楼主(2010-05-08):
续流二极管怎么选才合适呢,我现在要用plc输出(dc24v)端接中间继电器,控制380v或220,该选什么样的二极管做续流二极管呢。 还有交流接触器还有必要接续流二极管吗? plc的输入端该选用什么样的继电器呢?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电流大小,如果小就不要二极管了

楼主:
多大算大,多小算小呢?

网友:
主要是看你控制什么,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