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5z时间

楼主(2010-05-12):
请问NT5Z触摸屏时间显示为什么是静止的

网友A:
,可以自己在模块上做一个数字输入,设置地址为PLC的地址,在PLC中做一个比较的程序,当这个地址的值和你的密码相同时切换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好,请问如何在PLC中添加这段比较程序,当比较一致时触摸屏画面就自动转到操作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