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提供程序设计吗

楼主(2010-05-14):
大家好,我需要一个PLC程序代替原来的那个PLC,有一个疑问就是 这样替代了以后,会不会使原来的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比如说 按关闭 却变成了开启???

网友A:
有谁能提供这样的替代服务呢? 费用大概是多少

网友B:
怎么联系你!

网友B:
你可以提出想法

网友C:
提出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D:
怎么联系你,你是否可以提供你的控制要求。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A:
我的QQ:43358942

网友E(2010-07-02):
可以 但要将要求说清楚 QQ:724343276

网友F(2010-08-19):
看你用什么樣的PLC換你原來(什么樣)的PLC了,如果是同型號就簡單了

网友G(2010-10-09):
首先看PLC程序的品牌型号是不是一致,不是的话要逐个转换,是的话直接替换 替换前对比下符号注释的点是否一致

网友H(2011-05-13):
可以的!需要的话我帮你!价格优惠

网友I(2013-03-27):
我是来顶帖的

网友J(2013-09-08):
这个不是 难事!

网友K(2014-04-29):
请问可以用PLC控制多轴联动吗?

网友J(2014-07-11):
可以控制多轴联动.

网友L(2015-01-18):
留个脚印```````

沉默是金

工业除湿机  http://www.dna100.com小店出售各类空气处理设备,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